dell PP41L暗屏维修一列

楼主(2015-04-27):
今天接手一台dell pp41l笔记本,开机暗屏,用手电照着能看见桌面,客户来时说客户就这么用了一段时间了,我感到很纠结啊,这样也能用,可能客户觉得受不了了就拿来维修了,暗屏一般不是屏和屏线的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和客户说了下得放这里修,客户同意了,客户走后,立马又上电自己看了下,是很暗啊,因为手里没有15.6的屏了,也没法试屏好坏,正好机子是ATI显卡的,一般A卡都容易虚焊,也是习惯了看到A卡就加焊下,三下两下,拆机,上BGA焊显卡,加焊完上电,傻了,不亮了,一点图案都没有了,心想不会显卡坏了吧,抱着试试的心态继续BGA焊下,焊完又恢复暗屏了,放下板子想了想,会不会不是显卡的问题,是屏的问题呢,因为这本子是LED的屏,LED的屏一个也没修过,就在坛上搜了下关于LED屏的维修方法,大致也没特别好的方法,就蒙着来吧,拆开屏测各组电压,在测到给灯管供电部分芯片时,发现sw和VLED无电压,EN3.3V,pwm1.2几V,感觉有点不对,sw连着一个保险这里应该是一个供电才对,就顺着保险往回找,测到屏接口40脚,在利用屏线往主板上查,着一查发现问题了,在40脚连接一个保险,保险一端有19.5v另一端无电压,测保险,已经断路,果断拆下,找了个保险换上,将屏接好开机,期待的dell出来了,心里总算松了口气,应该没问题了吧 还在试机中 附上亮机图

通过这个本子有体会了,不能一看到问题,就去干显卡,干桥,还是得慢慢来修。  望大家加点分分。谢谢

网友:
暗屏有显 做显卡也是醉了

网友A:
暗屏 和显卡有关系吗 感觉被绕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 和显卡有关系吗 感觉被绕晕了

本人表示也不懂,就是在坛里搜的帖子说有和显卡有关系的,就干了下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屏暗的跟显卡有关系

网友:
看了一下,是不是有点复杂

网友B:
暗屏干显卡的,我也是醉了。。。明显的背光没有啊,修背光啊。有背光无图像才首选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屏干显卡的,我也是醉了。。。明显的背光没有啊,修背光啊。有背光无图像才首选显卡啊

有背光无图像才首选显卡啊           这回知道了,谢谢了 ,对这个真不是很懂

网友:
暗屏 居然干显卡,服了LZ了。

网友:
你这 摆明的就是背光有问题

网友:
先测灯管,再测高压

网友:
暗屏修的也有  是显卡问题的,没有给高压板发出开启信号。,

网友:
我想说,楼主你连本子型号都写错了

网友:
加分鼓励发帖  版面设计清晰

网友:
晕,都有图像了还去干显卡?

网友:
楼主点子挺好,如果bga不亮了 你可得不偿失了,还得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一定要由简入繁啊,楼主一定是担心拆屏有风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