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装独立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5-04-27):
这个机器刚接到手时是花屏,满屏竖条。一看就是显卡,于是上机加焊。装机发现进不了系统,于是重装系统。问题又出现了,过了滚到条后黑屏直到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这时候心里就比较怀疑是显卡坏了,后来在论坛里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换了两个显存好的。但还是本着先易后难,又换了个版本的系统,还是不行。后来用了amd的删除工具把驱动完整卸了,又在官网下了一个版本。问题解决了
其实差点都换显卡了要,因为先是加焊的。发出告诉大家,官网的那个驱动好用啊。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换了几个驱动都不好,可以考虑显卡和显存了。

网友:
原来是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
好好,软件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啊,要是我就换版了。开玩笑啦,谢谢分享

网友:
Y460 显卡确实,故障率挺高,驱动问题黑屏,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驱动程序不兼容。蓝屏的多,黑屏还是比较少。感谢分享!现在双显卡的的驱动还真是不能顺便装。

网友:
先软后硬的原则  驱动自然要下载原装的试试

不过这个机器显卡出问题的还是有 ……

网友:
嗯学习了,我再看看

网友:
遇到过,不过真的像楼主说的那样,换显卡了,下次知道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