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返回信号脚待机就有3.2V

楼主(2015-04-27):
各位大神 :
               我的昂达P45S/P43S 上电不触发,I/0是W83627DHG-P  后来被人换过I/0 。现在的I/0是W83627DHG
拆板下来 上电。短PW+和PW-开机针有电压跳变,量W83627DHG I/0的68脚PSIN#有跳变 量67脚PSOUT#也有电压跳变,量75脚RSMRST#有3V以上
问题来了,量南桥返回给I/0信号脚73脚SUSB#GP52居然是待机3.2V这正常吗?  我记得南桥返回的信号脚SUSB#应该是待机低电平,开机高电平才对啊?请问各位大神I/0的73脚SUSB#一般连接的什么付主板图片一张和I/0引脚定义图一张,请各位大神看下。

W83627DHG(1).pdf

网友:
73脚正常时是低电位。

网友A:
返回的SLP_S3#信号 有3.2V电压是正常的了,查一下IO是否有问题,IO到绿线之间是断有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返回的SLP_S3#信号 有3.2V电压是正常的了,查一下IO是否有问题,IO到绿线之间是断有断线。

您好  我的是没有返回  待机状态就有3.2V  这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的是没有返回  待机状态就有3.2V  这正常吗?

待机就有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就有电压是正常的

您好:
   根据我的了解 南桥返回信号给I/0的73脚SUSB#GP52 是待机0V  开机3.3V持续电压的啊!

如果它待机就3.2V也是可以正常工作?

难懂I/073脚SUSB#GP52不是南桥返回给I/0的信号脚?SUSB#GP52不是SLP-S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