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假开机

楼主(2015-04-27):
待机有35v 按开关有跳变。PWR_BTN#这个信号一直为0V谁能告诉我查什么?在线求急

网友A:
这待机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这个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待机条件没有满足

需要看那些?

网友:
怪我没有表达清楚咯

网友B:
待机电路也不复杂呀,好好查

网友:
待机条件没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路也不复杂呀,好好查

就是IO这边我知道要查RST 时钟供电,但是我只会查供电,其他我就不回了

网友:
大哥,我知道没满足,所以我在问查那些。。。。

网友:
找主板图纸,查开机时序

网友:
当然要查EC条件了!!!!

网友:
解决了,南桥的RTCRST的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PWR—BTN#是触发后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