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 摔过 无信号维修思路

楼主(2015-04-27):
iPhone5 摔过 无信号
维修:1.开机检测看看有没有基带了, 这个摔过没基带的先检测基带供电id的两路供电输出是否正常, 如果没有就重装或者更换基带电源,如果有电压输出就直奔基带cpu, 重装基带cpu就可以了。
维修:2.开机检测有基带, 搜索运营商能找到移动和联通,那就要检测功放 , 拆下功放后上好锡重装即可。
iPhone5进水 无信号
维修:开机检测有基带, 能搜到运营商,先拆下屏蔽罩, 发现功放的供电电感明显腐蚀烂掉, 短接后即可,这个电感腐蚀造成无信号与功放造成无信号的是非常多

网友:
好经验 楼主应该修了很多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手机还是修的不多,以后看来要像你多请教了

网友(2016-10-25):
这都是手工好的才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