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怪问题求关注

楼主(2015-04-27):
接到一台y430机器,故障为不触发,换io后触发亮机。装机后点亮拷机十分钟给客户。客户拿回去后用一会就点不亮。拿过来发现开机掉电,拔掉内存不掉,以为显卡问题。加焊后可以亮了。但是装好测试又掉故障依旧,不经意发现电池开机就正常,单独用适配器就要掉电,因为加焊显卡时插适配器可以亮,所以认为那里有不良,用热风抢到处吹,吹到南桥可以了,单用适配器不掉了可以亮机。果断加焊,但是问题又来了。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时。开机过几分钟后,就不识别适配器了,只能用电池,拆机继续发现,原因是ec kb926qf c0 的27脚acoff过一会就发出3.3v来断开适配器到B+,但是acin有一直正常,难道还有其他条件让ec拉高acoff,求大神赐教。

网友A:
隔离保护出问题了?

网友:
不应该吧,适配器单独用是可以亮机进系统的,但是一旦有电池。感觉ec就默认电池是主供电。拔掉电池即使有适配器一样掉电,掉到待机可以重新触发

网友:
自己,最想明白的是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的时候为什么ec,会拉高acoff去关掉适配器供电,除了acin还有什么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啊!谢谢兄弟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保护出问题了?

应该不是吧,适配器可以单独使用。只是偶尔会掉电。

网友:
刷bios看看吧,我遇到过一台联想机子,单用适配器和电池都正常,一起用就不行,会断开适配器

网友:
会不会程序的问题给

网友:
也许是供电不良导致的

网友:
不会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acin有定偏低只有1.8左右 但是可以开机不知道是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
开机有问题

网友:
不会是保隔的

网友:
那是那里啊 我把acin在板子上断开飞线到ec和南桥,还是一样。要关适配器供电,正常的时候3.3,不正常的时候2.8左右

网友:
现在拿风枪吹一遍好像不是什么好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