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检测不过内存

楼主(2015-04-27):
开机检测不过内存CPU检测过了 就内存检测不过 菜鸟求解...

网友:
换条试试,不行就查工作条件

网友:
那就检查内存的各个电压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然后刷BIOS。。。NV单桥的就干桥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如果档内存但不内存报警就查系统管理总线,内存打值卡上可以测到

网友:
先换条,后查条件

网友:
先上打阻卡打下阻。

网友:
内存核心供电,负载电压,两天系统管理总线电压

网友:
先换条好的内存,如果还不过内存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  然后就刷BIOS

网友:
VCC_DDR(内存电压,二代内存1.8V,三代内存1.5V),VTT_DDR(内存上拉供电,内存供电的一半),VCC_SPD(内存ROM供电,3.3V),SMB_CLK,SMB_DATA(两根系统管理总线,正常电压3.3V)。看下这些正不正常,哪个不正常修哪里,都正常的话,刷个BIOS,放放电。或者再换根内存试试(相信楼主已经换过,但是预防万一换多几根试试)。如果还不行就看下线路有没有短线,如果内存处理器集成在CPU,INTEL的看下座子针脚,或者换个CPU,AMD的直接换CPU试试,要是集成在北桥的。那就看下北桥的工作条件,压一压北桥看能不能跑过去,或者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