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35S,外接正常,内接白屏

楼主(2015-04-27):
这个什么情况啊,外接一切正常,内接白屏,屏,屏线都试过了19v,3.3v都有
华硕

网友:
主板坏了呗!查下主板屏接口那里的3.3V有没有到接口上去

网友:
灰屏还是白屏 灰屏考虑LVDS白屏考虑平供电

网友:
显卡吗,接口

网友:
有点压不一定是好的,看看屏线接口会不会没插好啊

网友:
如果是白屏的话那应该还是少一个供电

网友:
白屏,我觉得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