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2545更换成功。

楼主(2015-04-27):
715G2507上实验证明RTD245不包含程序。更换成功亮机。程序是在2120中。

网友A:
请用专业语言描述液晶显示器维修故障现象.给出测量参数和检修过程  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用专业语言描述液晶显示器维修故障现象.给出测量参数和检修过程  图片。

就是实验 RTD245 能不能换。程序是在2021还是在rtd2545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实验 RTD245 能不能换。程序是在2021还是在rtd2545中

实验也是一样,图文并茂大家容易理解。。

网友:
说的一点都没看懂

网友:
我看懂了。

网友:
我也看懂了!我以前就换过,现象有的点一会儿白屏,有的黑屏,10个有9个换这个2545都能好!但是据说这样的二手驱动板也不贵,买到手拆了2545还剩一堆小件呢!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用其他的RTD245换上去还是亮机,就证明它不包含程序呢?

网友:
楼主说的是驱动芯片的更换而程序不在驱动芯片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用其他的RTD245换上去还是亮机,就证明它不包含程序呢?

对 2021+2545的驱动板。可以更换2545

网友:
这好像是HKC上的驱动板吧

网友:
RTD2545本来就没程序的。谁告诉你程序在2545里。

程序都在RTD2120/2122里。

网友:
呵呵。还是要表扬楼主的分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