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0 外接有显,内接无显,修好又返修

楼主(2015-04-27):
拿过来的是是嘟嘟2声,应该是显卡问题,重植后,不报警了,而且外接有显,内接无显。换了屏了还是一样,后面发现,有一个零件掉了,因为没E50的图纸,只能有E40的,应该是很像,但不完全一样。看点位图:是PQ14,后来按图纸上的型号换一个上去,电流上到0.6A后,掉回0.01,不能再触发!换一个ME2N7002E后,又跟原来,外可以显示,内接无显!

后面订了一块显卡回来,发现还是一样,外显,内无显。没办法只能测屏接各供电,各数据如下:25.26脚:3.3V,28:3.3V,30/31:3.3V,33/34:19V,35:5V,36:3.3V,42脚DISPON没电压,43脚VADJ_PWM没电压,这个2个信号都是显卡发过来的。但是显卡是换过了,应该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吧!修到这里,看了一下论坛,有这个机器做显卡,显存容易坏,二话不说!先换2个,一接还是一样,没办法,休息一下。再试,发现屏线松了。一接,内屏也有显了。一装机,开机暗屏。又拆机,测DISPON没电压,直接拉个3V过来。又有显了。试了一个多钟,没问题!客户拿回去了,结果今天又回来了,还是外接有显,内接无显!然后怀疑屏线没接,重新接一下,内屏又有显了,用胶纸贴好,再试,NND的,又不行了。最后测了一下数据跟上次差不多都一样,就是43脚VADJ_PWM没电压!如果内屏没显不是暗屏,是图像显示不出来,各位帮帮忙看看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显卡什么情况下输出VADJ_PWM,DISPON。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PQ14掉了会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
我把D7去掉,从别的地方接3V,实现DISPON这样可以吧,昨天这样拉,没问题的,不知道今天又恢复原样了,这样做有隐患吗

网友:
现在都很少人上论坛了吗,还是忙着赚钱,帮帮忙

网友:
仔细查查,有惊喜的

网友:
直接换板好了那么麻烦

网友:
期待结果 要是我就换下屏显先

网友:
修的不是很牛,只只有换板子了

网友A:
VADJ_PWM,这个信号不是由显卡发出来的,是由EC来控制亮度调节的,DISPON要发出的条件是自检过显卡,显卡读取到屏信息后才会由显卡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ADJ_PWM,这个信号不是由显卡发出来的,是由EC来控制亮度调节的,DISPON要发出的条件是自检过显卡,显卡读取到 ...

但是VADJ_PWM,我跑电路图是显卡发出来的,难道搞错了。

网友:
后面换掉另外2个显存又好了,今天又拿回来了,是蓝屏报错。0000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