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5 A8 触发掉电 触发马上掉

楼主(2015-04-27):
Z485 A8 触发掉电 触发马上掉   由于我的可调电源出了点问题 看不到触发到多少掉下来。本人虚心请教 ,测 RTC_VCC这个 电压没有   +3V RTC 有3.3V  到R208 那边都有3.3  但是RTC_VCC就没有  主板上 R208没有电阻 2个点分开的,实在不是很懂 特此求教  ,拜托大神指导  谢谢了

网友:
+3V_RTC  是不是通过R208 转换成  RTC_VCC 吗 ,R208 右边去掉CMOS电池 阻值正常 也就是+3V_RTC ,左边也就是RTC_VCC 对地短路 这个RTC_VCC电压 只有到EC的3 脚 是  EC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