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BY3-LT V1.0

楼主(2015-04-27):
此板只有一个BGA,用联想扁头的电源适配器开机(20V)。开机不显示,量电压正常。无从下手,各位大大,帮忙分析分析。 谢谢!

网友A:
怎么像是进水了没处理干净呀

网友B:
故障什么都没说清楚啊,三大条件你都侧过了吗?

网友C:
这个主板不是用ATX电源开机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什么都没说清楚啊,三大条件你都侧过了吗?

供电,时钟,复位已测,正常。 此板已修好。 是三和一的桥虚焊,加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不是用ATX电源开机的嘛????

不是的。是联想适配电源 20V扁头那种。(新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像是进水了没处理干净呀

这个是拍照反光问题,谢谢您的关注。此板是CPU虚焊,加焊OK。

网友D:
     莫非此版是南北桥和CPU集成在一块,这种板还真没见过!

网友:
谢谢学习了长本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莫非此版是南北桥和CPU集成在一块,这种板还真没见过!

是的,3桥和1.   AMD才干。

网友:
根据你方法,今天直接干CPU,OK

网友F:
楼主把BIOS备下来.上传一下啊.以后肯定有人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BIOS备下来.上传一下啊.以后肯定有人需要

BIOS已经用编程器读取备份下来了,见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2929258。大小是8M,BIOS芯片是W25Q64BV

网友:
今天遇见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3桥和1.   AMD才干。

三合一了,主板尺寸还搞这么大。。。。。浪费

网友:
赚点下载分怎么就这么难呢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都开始坏了,质量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