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 进水花屏

楼主(2015-04-27):
Iphone5s 进水花屏
进水位置在在U12 和U15上面 见图
洗刷刷后出现花屏 见图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拆U12 u15。

网友:
烘干了没有,怎么会这样?

网友:
先用洗板水洗洗进水的地方,再用热风枪吹干试试

网友A:
楼上说的做下,不行试试换个屏试试啊
还有屏接口处处理下啊

网友:
风枪热风吹一下屏幕后的IC和排线看看

网友B:
先吹干,不行再吹排线!

网友:
换条屏线看看

网友C:
烘干水分看下,仔细量一下屏排插各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排除显示屏没问题,加焊一下U12,U15

网友:
内连座清洁,外围滤波及打值CPU

网友:
U12 U15已经拆掉了 ,花屏现象和以前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做下,不行试试换个屏试试啊
还有屏接口处处理下啊

屏已经换过了 ,肯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吹干,不行再吹排线!

你指的排线是那条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烘干水分看下,仔细量一下屏排插各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排除显示屏没问题,加焊一下U12,U15

主板已经用酒精整体清洗过了 ,摘掉了U12 U15  还是花屏,
不装U12  U15 和花屏有没有关系

网友E:
不装U12 u15也花屏的,找两个换上

网友:
现在主板的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装U12 u15也花屏的,找两个换上

没遇到过 ,我先订 芯片装上试试

网友:
不明真相,帮楼主顶一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已经用酒精整体清洗过了 ,摘掉了U12 U15  还是花屏,
不装U12  U15 和花屏有没有关系

U12,U15主要是控制触摸屏的,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看看不有没有其它地方外观有问题

网友F:
主板的事 和屏没关系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不行就重值

网友:
是不是短路问题

网友:
哎,bga就是麻烦,水要是跑到下面去,不拆芯片很难弄彻底!

网友:
从新安装一次 应该就ok了  不行就要换这两个ic

网友:
把屏接口洗洗看看,在放大镜下面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都是真接拆芯片呢?主要是测接口有无负压,进水要注意屏供电芯片和电容腐蚀

网友(2015-05-28):
引用 网友D:
主板已经用酒精整体清洗过了 ,摘掉了U12 U15  还是花屏,
不装U12  U15 和花屏有没有关系

不装触屏供电和触屏IC应该是没关系,只有触屏IC短路就有可能会出现花屏

网友:
检查J5,刚修了台进水无灯光不显的,最后是J5被氧化了重焊个就OKl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看你的图片花屏好像是故障主要是 数据线的问题(CPU到LCM之间的) 如果是我修 会从J5(LCM B2B)处下手

网友:
U23 问题  屏供电芯片

网友:
U3  U23  U3 进水重新做下

网友:
这个我可以搞定

网友:
看图第一感觉就是 屏显缺线(数据) 该从J5 B2B 电阻开始倒查 先看看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的事 和屏没关系

有时候,屏进水,也花屏

网友:
怎么搞的,不是吹牛吧,不要告诉我阳光暴晒,热吹风大发。这些都是检漏的维修理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已经换过了 ,肯定是好的

做任务

网友:
检查pp11测试点是否有电压 它是LCM_TO_AP_HIFA_BSYNC(LCD同步信号)信号  途径U12 U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