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跑0.8A,求思路

楼主(2015-04-27):
今收联想Y470本本,待机0.0226A,开机跑0.78A,上诊断卡,提示检查cpu相关,Cpu供电正常,上假负载,几秒钟掉电,无法测量,请高手指教,这样如何测量cpu的时钟、复位等信号,或这本本有什么通病等……

网友:
用真实的CPU,要不很多都没办法测试。我上次跑0.78A,刷BIOS ,好了,有一台直接干显卡。。。

网友:
板子拆出来没   上张图片看下 显卡下什么芯片组
如果是AMD的话 就先刷BIOS看看  不行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你上真U 跑什么   告诉我  我们研究研究  100分啊  我肯定尽力

网友:
你上真U 跑什么   告诉我  我们研究研究  100分啊  我肯定尽力

看到100分  两眼放光茫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100分  两眼放光茫了吧

是啊  我拼了命也要搞到手,楼主发完帖子人没了,估计自己修出来了,

网友:
是啊  我拼了命也要搞到手,楼主发完帖子人没了,估计自己修出来了,。

哈哈   我看好你哟  楼主可能还在埋头苦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看好你哟  楼主可能还在埋头苦修呢

问你个问题啊   为啥我发帖 文字中间插不了图片啊    你看我帖子就明白我说的意思    不会搞

网友:
问你个问题啊   为啥我发帖 文字中间插不了图片啊    你看我帖子就明白我说的意思    不会搞

你要在中间插图的时候   然后点击图片选项  上传你要插的图   上传完以后  再点一下图片  图片就到你要插的位置啦   前提光标要在你要插图片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在中间插图的时候   然后点击图片选项  上传你要插的图   上传完以后  再点一下图片  图片就到你要插 ...

明白了, 我说咋整的那,每次都一大堆字母, 我看着都不舒服。别说别人了,肯定不加分啦

网友:
显卡吧大哥

网友:
测下GFX_CORE 是否正常》
排除BIOS 、U自身问题

这机器通病是 U49 和1.5V供电 查查吧 祝你好运

网友:
明白了, 我说咋整的那,每次都一大堆字母, 我看着都不舒服。别说别人了,肯定不加分啦

哈哈  你原来不是这样操作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你原来不是这样操作的吗

不是, 我在office 里面复制图片,粘贴在帖子里  有个框  但是不显示图片,发出来就是一大堆字母

网友:
不是, 我在office 里面复制图片,粘贴在帖子里  有个框  但是不显示图片,发出来就是一大堆字母{:4_136: ...

额  复制  粘贴的肯定不行了哦  晕   被你打败了

网友:
桥的25mhz晶振换一个再说吧

网友:
好了没?时序是否已经跑完?是否已经开始跑吗?

网友:
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首先想问楼主,左屏轴是否很松,假如松的话D壳左屏轴处应该是断的,这样就应该查显存跟前的电容之类呢
再有就是,掉电与内存。CPU,PCH、bios都有关系的,需要一一排除的,像这种问题也不排除进液腐蚀、打雷打坏的,U口供电短路、摔过的之类的。只能帮你到这里了,细下心来,慢慢查吧,祝你好运

网友:
应该有供电没出吧。上真U看看那路供电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