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双击就提示是否删除

楼主(2015-04-27):
问题:在笔记本电脑桌面,只要双击哪个文件夹或文件,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将要删除这个文件,是否请确定。 本来是给朋友装系统,原来蓝屏,装64位系统后,一切正常。在测试时,偶尔出现上述问题。自已顺手取消了,没在意。可是朋友拿去后,就产生了误会。心里比较难受。—— 请高手指导一下,解除烦恼。甚谢!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恢复下bios设置

网友A:
笔记本键盘坏了  Delete键连键了,只有不信任你的朋友才会怀疑这样那样的

网友:
师傅请教:BIOS里哪一项?

网友:
谢谢安慰~,但问题在,心里不安。

网友:
键盘漏电可能性大些,曾经遇到过台式机因键盘漏电开机就进BIOS的。

网友:
确实键盘可能有问题,,,,,,

网友:
拆开键盘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吧      把键盘拆了还出现不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把键盘拆了开机进系统试下。朋友呀朋友,你可曾相信过我。

网友:
4楼正解。键盘坏了。

网友:
键盘坏了,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键盘连键或者主板EC周围有腐蚀之类的

网友:
连键了老王,我随州的可否合作一下?

网友:
键盘串键了,换个键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键盘坏了  Delete键连键了,只有不信任你的朋友才会怀疑这样那样的

对啊,就是键盘连键了,换换键盘或者清洗一下键盘,可定能好

网友:
有连键吧

网友:
键盘连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