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些电阻阻值

楼主(2015-04-27):
这些电阻阻值都是0.4吗???在这干什么用的?

网友:
RTC-VCC电压不应当接个这么小的电阻到地呀

网友:
4欧的,没有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个编号吧,不是阻值吧

网友:
感觉这个电阻实在不应该这么小的啊,这么小就是短路了,楼主正在修这机器吗?量一量它实在是多少欧的。

网友:
这两个应该都是0欧电阻吧

网友:
分压又不像是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电阻像0欧姆的

网友:
这都是0欧的电阻怎么全都接地了?

网友:
看图上确实是0欧的电阻 4代表W数

网友:
那个图的   把版号发出来我们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