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楼主(2015-04-27):
v470加电不显示   没有出 集显电压

网友:
兄弟,求助能不能好好写写呀?这个我是看不懂的

网友:
这个有通病的哦!

网友:
什么芯片组

网友:
通病是 铁MOS爱出问题 排查下吧 报价前确认U的好坏

网友:
这写的也太少了,让我怎么说,

网友:
乌龟壳子刮了吧,也有bios出问题造成的

网友:
BIOS有没有问题

网友:
贴MOS换了,再换掉八个脚的驱动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