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0,进系统没到桌面就掉电,黑屏且风扇不转,电流从1.2A到0.4A,然后在0.8左右

楼主(2015-04-27):
开始来的时候是进水,不多,清理后发现元件腐蚀不严重,但是硬盘坏、键盘坏。更换后进RE重装系统,ghost、释放文件都完成,第一次进系统的时候快到欢迎画面掉电了。
黑屏、几乎没动静,跟关机一样。电流从快进桌面时的1.2A掉到0.4,然后升到0.8左右波动。

为什么进PE可以,进系统就不行呢?难道还有进水的位置有隐蔽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5-4-28 07:52):
很奇怪,原来是32位win7,后来换了64位win7,结果安装正常,现在进了系统,正在放视频测试

补充内容 (2015-5-6 15:29):
最后发现还是供电的问题,64位系统装好后表面上没问题,但是装上显卡驱动后,还是会重启掉电!最后发现是一个电阻腐蚀掉,补上好了

网友:
进PE没有驱动,进系统要加载驱动,硬件还有故障吧

网友A:
上个图  进水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  进水到什么地方了

都清理干净了,好像是待机供电部分

网友B:
看看3 5V的上管G级波形 有可能是供电电流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3 5V的上管G级波形 有可能是供电电流不足

换了个64位的win7,竟然又安装好了,现在进了系统在测试

网友D:
进系统掉电,看看进PE掉电不,不掉电就是系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个64位的win7,竟然又安装好了,现在进了系统在测试

呵呵哪恭喜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进系统掉电,看看进PE掉电不,不掉电就是系统坏了,

进pe肯定不掉点,因为已经ghost系统并释放完成了。就是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掉电。
但是更换了64位的win7后,竟然安装完成进了系统,搞得我有点担心,不知道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但是现在有点担心,怕是不稳定。反复关机开机几次,至少现在还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pe肯定不掉点,因为已经ghost系统并释放完成了。就是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掉电。
但是更换了64位的win7 ...

我想应该还是系统坏了,要不你用测机硬盘试一试装WIN7 32位的试一试不就知道是不是系统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