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开机白屏,短接屏供电 烧坏南桥

楼主(2015-04-27):
联想G480 版号LA-7981P  开机白屏,小 联想G480

网友:
惨痛的教训呀。

网友:
         刚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先换屏或屏线了     如果先换来试试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L29短路怎么跟南桥坏搭讪关系了,难道LCDVDD_CONN是通向南桥的

网友:
这屏线也太差了,但是之前如果打值肯定会发现。

网友:
屏线不好检查啊,如果外观看不出来

网友:
看完了帖子 突然觉得自己也曾经修过类似的屏供电故障的 举手……

维修还是要 保留原设计 避免其他麻烦(高手无视) ……

网友:
同意七楼的说法

网友:
白屏故障一般而言先简后繁原则都是先换屏线试试的啊,也算是花钱买教训吧。

网友:
屏线碰到高压了吧

网友:
   注意点啊  屏线上是高压啊

网友:
大意了'吸取教训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修了很多白屏都是保修坏 19V过不去  要不就是暗屏

网友:
表示 白屏我都先看看屏上有问题没 才拆下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