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进系统慢通病

楼主(2015-04-27):
USB口坏,没技术含量,同行遇到同样问题不防先观察一下USB口。

网友:
幸运 ……

这个机器的通病还有 U49 1.5V供电

网友:
呵呵 ,幸亏你还等的住,一般我都默认看LOGO或者滚动条了,接口,外设是必查的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这类机子

网友A:
楼主的是进系统慢。。我的Y470 问题用起正常,关机后屏幕关了但电源指示灯还关不了,风扇还一直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难道BIOS 还是关机电路?

网友:
Y470 到没有遇到这么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T410的开机慢,是要合并bios好的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吗?这个的1.5容易坏,,,,,

网友:
还有显存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进系统慢。。我的Y470 问题用起正常,关机后屏幕关了但电源指示灯还关不了,风扇还一直转,不知道 ...

CMOS电池放电试下

网友:
接机子的时候,我习惯拿到手里翻来覆去的看一下。目测从整机开始

网友:
在不?
昨天我刷了2次BIOS .EC BIOS   桥BIOS 都不能在系统下关机,电源指示灯亮 风扇转 pe下 关机后 画面不动屏幕也不黑,点了关机画面后就像死机一样。有好友说是CPU 问题。换了CPU也一样,听了你说过以后还真的是COM电池要放电,就可以关机了,这个电池焊在主板上的 困扰了我好几天了。终于解决了。感谢你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在这里总会学到很多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哪地方慢 学习一下

网友:
USB外设确实会导致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进系统慢。。我的Y470 问题用起正常,关机后屏幕关了但电源指示灯还关不了,风扇还一直转,不知道 ...

以前遇到过一次,师傅修得,没问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这机子通病真多。。。学习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今天也修了台 戴尔A8的U 光驱坏了 开机到0.3A掉电

网友:
USB是插口那坏还是USB线路?

网友:
楼主,真的假的?以后遇到了要注意了,呵呵

网友:
虽是小事,但是还是谢谢楼主,有时候确实搞了半天,以为是板子的问题,外设特别是接口要每次拆机前先看看!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多多
来自: 微社区

网友(2015-05-28):
小y的机器问题真多我去

网友:
好像这个机子U口坏得不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