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9 P43-C51 开机检测过内存后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5-04-27):
  MSI- 7519  VER 2.1   P43-C51    今天闲来无事找到一块待修的主板,上检测卡出现过了内存掉电,而且一直反复如此,先在论坛找找下资料,刷了BIOS 还是如此。最后加焊北桥OK 。

网友:
直接上的BGA吗?

网友:
加焊北桥???我最近修了好几篇这样的主板  也是同样的问题,我最后都是换UP6262好的。。。8脚小芯片,,北桥几乎 会坏的,我修了这几年,没有见过北桥有问题的,除了AMD芯片组的

网友:
没图不好参考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这种故障,楼主是怎么知道桥有问题?

网友:
过了内存还掉电,值得学习的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