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66B ds8166b不装CPU 出电压的方法

楼主(2015-04-27):
把10和11脚外围相连的接地电阻拆除。保留上拉的电阻即可出1.1V的电压

如果这么操作后,电压可以出1.1V说明是CPU没有发出SVID导致。按时序反推即可。

网友:
厉害啊,老师又发窍门了,顶一个,

网友:
又一个CPU供电芯片的维修方法

有了SVID CPU电压确实不好修了  感谢月饼老大的这些判定方法 ……

网友:
饼哥,有段时间没发帖了,发帖就是稀有资料。

网友:
很多时候担心上U测试把U弄坏了,这下好了,饼哥出手,以后就用这种方法,再也不用担心烧U了。

网友:
CPU供电 最难修的供电  我表示什么资料都没的情况下 CPU供电修好不到5成

网友:
很好的资料,保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