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HR 3.0点位图和维修指南

楼主(2015-04-27):
维修指南可能重复了。但点位图没搜到。

网友:
哈哈  饼哥你也有搜不到的时候啊  建议论坛搜索引擎改进下啊  经常搜500个帖子就看200多后面的就不显示了  郁闷啊  搜10个最多看到5个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点位也重复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7467-1-1.html

感谢,已修改那个帖子的标题。之前没有写3.0.
所以我就没去看是否3.0了

网友:
饼哥威武啊!~

网友:
不知道点位图用什么软件下载

网友:
点位图用ASUS专用软件打开

网友:
正好需要  嘿嘿

网友(2015-05-31):
和客户端的一样呢  没有图纸

网友:
正在修K54HR 3.0的本,上电电流0.05 没3V5V。。这个本有通病吗

网友B:
点位下了。。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下了。。打不开。。

请用正确的软件开启。

网友:
PCBRepairTool,用这个软件。打开秒退

网友:
刚好需要,找了好半天

网友:
正有个不触发的机器,看看

网友:
非常感谢啊,找了好久没找到图纸

网友(2015-06-30):
终于找到了,感激涕零

网友:
有两个6脚芯片进水腐蚀了,不知道能不能查到型号?触摸板下面

网友(2015-08-16):
表示非常需要

网友:
正需要 下载试试

网友:
正好修到不触发的机器

网友:
拔电池放电后能自动上电点亮 但是上电池就不行 不触发 刷过BIOS 不确定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278-1-1.html
这个是图纸

网友(2015-09-15):
正修这个机器

网友(2018-11-10):
谢谢了,查了好久才找到,刚好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