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4-27):
我朋友有一台TCL.。L32M9B电视有时出现不开机。有3,3伏。有23伏。12伏是4-8伏之间跳动,指示灯没有正常亮,且闪动,不开机。有时开机能看半天没事,电源用笨法试了一下。开机有3.3伏。。12伏。。23伏代假负载都正常。正常代载就12伏就8-3伏之间跳动。请那位大师指点。谢谢。
不开机

网友:
电压不稳,检查小电阻、电容、稳压、整流、这些

网友:
你带假负载用的是多大的电阻,是不是带的轻了,所以隐藏了带不起故障的故障现象。

网友:
找一根筷子在电视通电情况下触压板子或芯片看看如何

网友:
先把12V修好了再说。

网友:
同意先修12V

网友:
我也修到过 一块 不过最后还得换版 还得努力

网友:
吧电源部分50v的小电容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