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进不去了。

楼主(2015-04-27):
原来设置了超级密码,很长时间没有用了。最近想升级win 7,网上查说需要升级BIOS。进PE,看有个请密码的工具,手贱点了一下。悲剧了,开机自检旧不通过,要求进入bios进行设置。
网上查了半天,有说要换安全芯片的,听说是40管脚的,这个操作起来太有挑战了。
也有说直接升级免安全BIOS的,有成功过的吗?
芯片
升级BIOS

网友:
记得以前也锁过!

网友:
我有个T61P 开机报错,也是安全芯片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安全芯片 有些可以刷免安全芯片的BIOS 是可以的,论坛里有这种BIOS 但是我老板的编程器竟然识别不了T61P 的BIOS 我也是醉了 那机器现在还在那扔着那, 你要是知道哪个是安全芯片 请告知,谢谢

网友:
买一个无密码的安全芯片,好像是八脚的,上次我换过

网友:
把密码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THINK 已经修的少了,4年前买了专卖IBM解密的编程器,飞三根线就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