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PE下 CHKDSK C:/F修复的问题

楼主(2015-04-27):
        今天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开机进系统刚启动就蓝屏,硬盘检测过OK,,是软件的问题,正常进系统和安全模式都进不去,在PE系统里,,无法识别C盘容量,提示无法访问。拒绝访问,接着就用了chkdsk c:/f,,过了一段时间显示:正在检验安全描述符(3 的阶段3)然后下面就一个光标一直闪,,过了好久都没有反应,,由于客户要下班了,只好和客户约好明天在来,,大家说说,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客户的电脑桌面有装防伪开票软件,不能随便重装系统,,

网友A:
CHKDSK /C    chkdsk /D     CHKDSK /E以此类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KDSK /C    chkdsk /D     CHKDSK /E以此类推试试

现在问题是用命令修复,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请教高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问题是用命令修复,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请教高招

用MHDD 修复试试

网友(2015-07-23):
呵呵,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有的能过去,有的就卡住了,后来有人说刷固件就好了,因为手头没有固件(厂商没有提供),所以就暂时搁置了。要不就先检测是否有坏道吧,在PE下也能检测的,如果检测到了先隔离它,之后再继续扫描呗。

网友:
有重要资料没。没有就格。

网友:
感觉磁盘的问题。换个电源试一下。。还是不行就无办法了。重装系统。。

网友:
新版DISKGENIUS备份C分区到镜像,修复坏道后将镜像恢复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