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 开到0.3A就立马掉电

楼主(2015-04-27):
先考虑了BIOS之后干了 显卡和南桥,好惨呀 师傅的考验,求大神指点
显卡
掉电

网友:
完全错误的经验,应该是缺转换电压,这个时候电压都没出全,干什么桥好显卡呀,晕死

网友:
典型缺电压, 你根本在瞎搞

网友:
三板斧啊 换板吧 你都干这样了 还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哎 我表示你修的机器下家会蛋蛋疼的

网友:
分组供电 dc dc 短路重点检查

网友:
你可以按照时序检查 还有工作条件

网友:
上来就三板斧,修的好的也变得难修了,,就是被修的一踏糊涂的扳了

网友:
你真行,你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