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 R:2.0主板配山寨光驱

楼主(2015-04-27):
故障:开机特别慢,LOGO处需要几分钟
主板型号:华硕B85-PLUS R:2.0
此板子配山寨或者翻新光驱都不行,机器卡的很,用正品光驱是OK的,遇见不少于5台了

网友:
把光驱启动顺序调到最后试试?这样不知道还检测光驱否。

网友:
我电脑开机前有时候插手机,u盘就会卡住。估计是因为我是维护光盘,,几年有引导,开机检测。貌似有的bois可以关闭检测

网友:
光驱也会导致开机慢!!

网友A:
进BIOS,把对应光驱的IDE/SATA通道给屏蔽掉就OK了。这样BIOS在开机时就不会检测光驱了,但是系统可以检测到

网友B:
不致于这么慢吧,是光驱有问题?

网友C:
把光驱拔了不就行了吗

网友D:
是不是调成从光驱启动了?

网友E:
楼主都没说明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调成从光驱启动了?

不是的,是这个板子的兼容性差,只能用正品光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都没说明这是什么问题。

说明就是华硕B85这个板子只能用正品光驱,山寨货开机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光驱拔了不就行了吗

呵呵  老大新装的机器呀,拔掉客户愿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致于这么慢吧,是光驱有问题?

算是吧,正品就可以用的,也可以说是主板兼容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把对应光驱的IDE/SATA通道给屏蔽掉就OK了。这样BIOS在开机时就不会检测光驱了,但是系统可以检测到

可以借鉴一下,没试过,最后都是换正品东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说明就是华硕B85这个板子只能用正品光驱,山寨货开机卡LOGO

刷BIOS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刷BIOS能解决问题吗?

没刷过,但是我感觉你这种说法应该成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刷过,但是我感觉你这种说法应该成立的

我个人感觉就是兼容性不太好。

网友G:
主板挑光驱吧,所有正版的都OK?还是那些山寨的或者翻新的本身有问题导致呢。现在外面卖的光驱都太假了,哎!!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进BIOS,把对应光驱的IDE/SATA通道给屏蔽掉就OK了。这样BIOS在开机时就不会检测光驱了,但是系统可以检测到

那开机的时候用光驱装系统是不是不可以用了?进系统可以检测到意思是可以照常使用咯在系统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挑光驱吧,所有正版的都OK?还是那些山寨的或者翻新的本身有问题导致呢。现在外面卖的光驱都太假了,哎 ...

是的,就这样的,别的板子没怎么发现,华硕B85-PLUS这个主板遇见很多了

网友H:
为什么不是主板的问题呢?
如果卡在CMOS的LOGO,则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如果卡在WINDOWS的LOGO,可能是主板问题或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是主板的问题呢?
如果卡在CMOS的LOGO,则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如果卡在WINDOWS的 ...

因为换正品光驱后就可以解决这问题,所以说是光驱的问题,不装光驱板子也是OK的呀

网友:
那是驱动程序问题,主板不认光驱造成的。

网友:
嗯 好的 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那开机的时候用光驱装系统是不是不可以用了?进系统可以检测到意思是可以照常使用咯在系统里面?

是的,不让BIOS识别到光驱就不能从光驱启动了。但系统检测硬件 可以不依赖于BIOS,所以可以认到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让BIOS识别到光驱就不能从光驱启动了。但系统检测硬件 可以不依赖于BIOS,所以可以认到光驱

哦,明白了,谢谢解答。

网友:
是的版主。好像是山寨光驱问题。有个别山寨光驱给他在换一个光驱就好了。上次没有在同行那里去拿了两个都不行。最后换第三个才行。真是垃圾。以后在也不拿了。搞得客户都在边上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