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长城静音大师300SD 全部电压低

楼主(2015-04-27):
短接绿线,风扇不转,测待机电压正常,黄:8.6V 红:3.6V 蓝:-7.6V 橙:2.5V PG:3.6V 由于还没有了解电路原理,想百度查实际经验,找不到具体内容,学着贴子,代换了:431、光耦、7500、339、推动管、7500振荡电容、故障依旧、在迅维找到了一类似的帖子,是电阻变大,但不知是哪个,自己重新学习电路原理、跑线路、测7500引脚电压1、2脚为4.68V,8、11脚为2.02V,老老实实检测相关电阻,最终确定稳压取样电阻变值,7500的1脚接地电阻12K变为60几K,换后电压正常,只是蓝线电压不足为-10.7V,不知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加载后如果电压都正常了,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网友:
还是带负载测一下,不过感觉-10.7V不正常....

网友A:
"蓝线电压不足为-10.7V",这个正常范围,可以带负载测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线电压不足为-10.7V",这个正常范围,可以带负载测试了。

正常范围吗?.....表示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范围吗?.....表示怀疑.

不用怀疑,实测很多电源的-12V输出都是-11V左右,行不行,还要上负载测试

网友:
试了几个 不到-11V也正常使用

网友C:
刚修好一个无PG电压的电源,触碰10脚或11脚后,PG电压正常,原因LM339 10脚电压增大,原为1.3左右,增大为2点多V,查到10脚到5V基准电压的贴片电阻,10K变小为7.8K,更换后PG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修好一个无PG电压的电源,触碰10脚或11脚后,PG电压正常,原因LM339 10脚电压增大,原为1.3左右,增大为2 ...

楼主没搞错吧,电阻在低电压下阻值会变小吗?从未听说过,更未见过....传一张测试的电阻照片好吗?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批量下载】YP20150429213849811等\维修

网友:
蓝线电压偏低,相应的滤波电容换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