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懂电路,不用懂原理,你也可以秒杀进水机:一电阻收费2XX;新手学维修教学之--P24G...

楼主(2015-04-27):
前言:本以为我的上一篇没有技术含量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391&page=2#pid12806844)会石沉大海,没有想到收到很多热心的坛友的支持,特在此继续发“简单帖”“幼稚帖”给我们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小小白做个简单的指路作用。文章注重过程,直接看结果的或者喜欢猜结果的童鞋们请绕道!喜喷的请绕道!!
机型:DELL XPS 14Z P24G
板号:PLW00 LA-7451P
芯片组:HM67  BGA的CPU-I5 独立显卡N12P-GV-S-A1
维修地点:这里是甘肃、这里是兰州、正宗牛肉拉面在兰州!
故障现象:不识别有线网卡;进水机
维修过程:
1. 客户送来一机器,说是有线网卡接口损坏,连接有线不能够上网。随开机进系统插网线,网卡灯都不亮,查看接口也无明显人为的断针之类的。于是再进入网卡设备管理器也没有找到网卡。这类机器一般都是人为设置了BIOS里面的网卡给关闭造成的,但是如果你几秒钟设置了也收不到钱,装个系统还能够收到两个银子。于是给客户说装个系统看是否是系统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客户同意,给徒弟交代了下,先进入BIOS恢复了出场设置,然后装系统,装完后进入系统,故障依旧。询问客户是否进水或者摔过,客户否认进水或者摔过。
2. 于是让徒弟拆机,拆机后拿下主板,果然是进水机。(现在的客户你不能够听他们说故障,他们进水都不知道,玩死我们做维修的)。这个图片是我已经刷洗过的,还是能够看见进水的痕迹
3. 对于进水的机器,我上篇文章已经讲的很详细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391&page=2#pid12806844;(貌似最近修的机器都进水机啊,命苦)那就是对于进水的机器就一个重点:记住进水的位置;今天的重点来了,记住进水的位置,着重修理进水的位置,你不用懂电路,你也不用懂原理,就只修这个位置。 从图中可以看出,进水的位置经过清洗后,就这3个电阻的一端发黑(红色箭头所指向的那端),那就直接测试这3个电阻。其中A电阻测试为1.85兆欧姆,明显不对。继续测试B电阻:100K,C电阻:100K。问题来了,到底合不合适呢阻值,1.85兆欧姆这么大的电阻我也很少见到,肯定是有问题。100K呢,到底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但是笔记本里面100K的电阻很常见,权当是正常的。
4. 仔细看图片就可以发现A电阻的一端是和QL2的一端连接的,打开图纸看看到底是哪个电阻和它连接呢。根据图纸可以看到。连接的只有1脚,那就是RL18, 阻值470K,料板上找一电阻,把之前的哪个电阻拿下来处理下焊盘,还好焊盘没有完全掉,用烙铁磨一磨就磨出来一个稍微大点的焊点(别害怕,是在放大镜上照的照片,是不是更清晰?) , 然后就是焊接上去,顺便把B电阻,C电阻腐蚀的那端用烙铁焊几下。看下完工的图片
5. 安装机器看下,已经识别到有线网卡了, 然后我给他安装驱动 安装好后的图片再看下 。然后插上网线,上网一切OK。
6. 维修完了,我没有讲一个电路原理,没有讲如何看电路图,就只讲了一个重点,那就是哪里进水就修哪里这么一个重点,就一个电阻,此机器就修复了。维修完了我们看下完整的电路图,看这个是什么作用的。 ,RL18是B+BIAS电压控制QL1导通的桥梁,用来产生LAN_IO。再看下LAN_IO是起什么作用 , 它是给UL1这个有线网卡芯片的供电。供电都没有了,当然识别不了网卡了。
7. 维修动作:更换PL18电阻。收费2XX;今天的新手教学如何维修进水机最简单的要领您掌握了吗?看贴看累了,动动小手,加点分吧,来甘肃兰州请你吃正宗兰州牛肉拉面哦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简单直白 运气也好  要是腐蚀严重你就哭了 还好没烧 只是电阻挂了个 恭喜LZ啊

网友:
楼主很强啊   白白送钱来了

网友:
好! 不错的维修

网友:
楼主兰州哪的, 我也在兰州的

网友A:
似乎和标题不一样呀,还是要看懂图纸吧
哈哈

网友:
不错啊,简单明白,

网友:
有些维修可以不用懂线路图,但是起码烙铁技术要过关才行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进水多了就不好修了。

网友B:
     哎 楼主标题 似乎 不符合吧 给那些 三板斧 不懂图纸的 人来说  ,    他都不知道电阻是多大 的  如果是分压的 就  惨了  , 不过楼主技术真的 很棒

网友C:
结合图纸维修果然很简单,但学会看图纸很难

网友:
楼主好帖  维修仔细点好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有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和标题不一样呀,还是要看懂图纸吧
哈哈

貌似你还没有看明白啊,进水机,3个电阻有问题,测量其中2个好的,1个坏的,就换了下那个怀疑坏的电阻就好了,然后直接上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个过程,根本就不用分析电路原理。只是在最后把图纸挂出来了分析了下原理,现在懂了吗?是先盲修机器,修好后,给发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合图纸维修果然很简单,但学会看图纸很难

这个是在不用分析电路原理的情形下盲修的机器,并没有分析电路原理。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楼主标题 似乎 不符合吧 给那些 三板斧 不懂图纸的 人来说  ,    他都不知道电阻是多大 的  如果 ...

三板斧最起码要认识电阻电容吧,这个都不懂得话,那就是板卡级维修了。芯片级或者信号级维修的三板斧选手来说,不会分析电路原理,最起码电阻电容及其它们的参数应该还是懂的。

网友(2015-11-26):
简单帖有时也挺好的

网友:
楼主讲的不错,简单明了,哪里进水修哪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