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4 无显示问题 6V供电

楼主(2015-04-27):
IPHON4 无显示问题 6V供电

给位大大 ,图片里 说的这些好像都无问题单就是没有 6V 电压! 到底啥情况!!?

网友:
不错啊对双方都

网友A:
找个一样的屏换上试试吧!

网友B:
电源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问题.......

就那个电压没有 其他 电压都测了 么问题 !! 是否能从哪里飞一个电过去!!

YL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那个电压没有 其他 电压都测了 么问题 !! 是否能从哪里飞一个电过去!!

不能了,拆吧。别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的屏换上试试吧!

屏幕换过了 屏无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了,拆吧。别怕

这电源IC 也还是有难度的哇

YL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IC 也还是有难度的哇

没什么难度。胶不硬

网友:
不明真相,帮楼主顶一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难度。胶不硬

买几个 配件回去 如何!!

网友:
必须动 电源的话 好肥~

网友D:
图纸没有吗 ,供电没有很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没有吗 ,供电没有很好修啊

这个电源 怎么出来的!!!

网友:
查查图纸看条件都齐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