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 se 卡logo

楼主(2015-04-27):
我已将com蕊片,声卡蕊片折掉了,问题依旧。 哪位同学修过同样问题,请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A:
刷bios(但机率小),加焊南侨或是换新的桥,就这样!

网友:
图片如下:  有没有哪个见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但机率小),加焊南侨或是换新的桥,就这样!

桥的问题呀。不会吧,我没有BG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但机率小),加焊南侨或是换新的桥,就这样!

我下载了新的BIOS   成功亮机,感谢同学的提点。可能我是幸运之人。不是桥的问题

经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新的BIOS   成功亮机,感谢同学的提点。可能我是幸运之人。不是桥的问题

真幸运。。呵呵

网友:
不是BIOS问题,就是CMOS芯片问题

网友:
说到底了还是BIOS问题。

网友:
真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换南桥;好的可能性站百分之九十。

网友:
卡LOGO一般是外设出问题,而主板在不停的检测引起。

网友:
南桥出问题了,最好换新的。

网友:
哥们,遇到了就多刷几个BIOS,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遇到第一屏死机的 你先刷BIOS 不行测量外设 在排除声卡网卡 然后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