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习——七彩虹C.N68C V18无桥供电一例

楼主(2015-04-28):
主板型号:正面七彩虹 MCP AIO-M  1.8, 很明显这个不是。背面PCIE插槽旁  标示C.N68C V18就是这个了。
外观检查:电容无鼓包漏液,CPU供电电路上下管、电源管理芯片、驱动芯片被换过,内存供电电路MOS管被换过。
短路检查:3VSB、内存、桥、总线、CPU供电无短路情况。
触发上电:

        1.上电保护,拔掉小四口CPU供电不保护,属于电源保护,依次拆CPU供电上管、电源/驱动IC、滤波大电容。当拆到第二个上管时正常上电,因为上传图片容量限制,此处跳过。
         2.根据NV芯片组供电时序,待机——内存——桥——VDDA——CPU——总线。
         3.测得内存主供电1.95V,正常。

         4.测得桥供电测试点Q61的S极为0V,有问题。

         5.查MOS管D极电压1.95V,G极电压0V。从MOS管的G极跑线,旁边经过一个R32电阻,标示100为10Ω限流保护电阻,然后到达SATA接口旁边标示为U14的IC,型号GS358的3脚正向输入端,MOS管S极与358的2脚反向输入端相连。得出桥供电电路方式为运算放大器+MOS管降压。
         6.查芯片工作条件:8脚供电电压为12.47V正常,正向输入端电压3脚0V不正常。查来源为R31和R30两个电阻分压,并经过C882贴片电容滤波到达3脚。

         7.查R30左端输入电压3.2V正常,经过分压变成0V,首先去掉电容,电压依然OV,查两个精密电阻分别是上拉30A阻值200Ω,下拉电阻09A阻值121Ω。经过迅维电子电路计算器得出分压应该为1.206V。

         8.用镊子直接从旁边电路短接一个1.2V的电压给运算放大器3脚,正向输入端大于反向输入端,输出高电平2.92V,Q61导通,降压得到1.08V桥供电。因为还不是复位的板子,不能处理只能找出故障,徐总要求我们有完整的个人复位维修思路才能独立修板,故只能等修复位板子才可以理论用在实际了。

上传容量满了,就不发图了。
        9.VDDA供电在CPU座旁边,经过1117稳压器降压得到2.5V。
        10.无CPU供电,查工作方式为PWM降压,采用主控芯片RT8802A+驱动芯片RT9605+MOS管+电感结构。
        11.查主控芯片VDD电压5.2V,DVD开启脚电压1.3V,VTT/EN脚电压1.94V,芯片内部上电复位电路正常。驱动芯片PVCC供电12V,BOOT脚电压12V,UGATE输出0V。
        12.软启动脚电压0V,推测该电压应该是来自桥供电电源好信号,开启CPU电源芯片工作EN,符号逻辑关系。

网友A:
用镊子直接从旁边电路短接一个1.2V的电压给运算放大器3脚,时间久了容易引起烧芯片,分压上下拉电阻在这里也有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基地的学员就是牛呀,理论扎实。

网友:
放大镜都用上了,呵呵

网友B:
可以把芯片脚翘起来看3脚有没有电压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直接从旁边电路短接一个1.2V的电压给运算放大器3脚,时间久了容易引起烧芯片,分压上下拉电阻在这里也 ...

维修的售后一定注意,当时为了论证判断才临时从旁边短接一个电压过来应征下,想的不够全面,感谢提醒。

网友:
写的好深奥,,把我看糊涂了!!

网友:
说真的,AM2的主板无维修价值,都是直接换板了事

网友:
楼主成长快速呀,赞一个。

网友:
理论扎实 我还看不懂图纸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芯片脚翘起来看3脚有没有电压不?

可以翘起芯片3脚看电压变化或者打此引脚对地阻值情况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的售后一定注意,当时为了论证判断才临时从旁边短接一个电压过来应征下,想的不够全面,感谢提醒。

这样子也能判断故障,上拉和下拉电阻阻值在这里可以测量下.直接短接过来的1.2V工作电流值应该明显大于3.2伏经过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得到的电流值.

网友D:
某点电压不对,这个电压如果是由分压电阻分压得到,最好断电判断一下电阻好坏,不然随便加一个电压上去,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点电压不对,这个电压如果是由分压电阻分压得到,最好断电判断一下电阻好坏,不然随便加一个电压上去,是 ...

是的.这里也可以取掉芯片测量下本身3脚对应相连焊盘电压判断故障.直接短接加1.2V电压到运算放大器3脚相当于这个引脚前面相连的电阻串联分压线路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的售后一定注意,当时为了论证判断才临时从旁边短接一个电压过来应征下,想的不够全面,感谢提醒。

这里建议断电测量下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变化,直接短接一个1.2V的电压给运算放大器3脚相当于分压电阻R30左端输入电压3.3V相连线路也会失效.

网友:
还不错哦           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