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两块H55M-S2反复跑到C1重启

楼主(2015-04-28):
查各供电正常,且能跑码到C1。证明到内存不过,上内存打值卡,发现238脚系统总线脚电压不对,正常有3.多V。现在只有0.几V,关机跑线一直连到PCI的A40脚,此板有两个PCI槽,开机测试两个PCI槽A40脚发现跟内存238脚相连的这个PCI槽A40脚电压跟内存238脚电压一样,另一个PCI槽A40脚却3.8V电压。哈哈,飞线测试,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讲的是一片还是两片都是这样?如果两片都是这样主板还在看下有没有人动手脚啊,不然可能就是楼上讲的可 ...

这批是网吧主板,GA-H55-S2,三个BIOS芯片的,两个PCI槽之间的系统总线断线是通病了,修了不止十张这样子的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软关机或者开机不显示自动重启的,是ME_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