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Fuzzy 945GM2工控主板 开机风扇转进不了BIOS点不亮

楼主(2015-04-28):
V星Fuzzy 945GM2工控主板 开机风扇转进不了BIOS点不亮,有图纸也行

cpu电压,开机复位电压. 时钟IC电压接地,晶振好多都查了.目前情况是开机风扇转,CPU工作 就是垫布亮,时钟芯片954310BGLF已更换, 依旧有点烫手,但输出没问题,晶振也工作正常
请大神帮下忙

网友:
有走码吗?

网友A:
要不先刷下BIOS,估计这种板也没地方找BIOS。

网友B:
干桥吧!!感觉没多大价值!!

网友C:
上个诊断卡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诊断卡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诊断卡检测不出来.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桥吧!!感觉没多大价值!!

我也觉得有点这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先刷下BIOS,估计这种板也没地方找BIOS。

偶尔点两国一次,跟bois没关系

网友:
看不出来.诊断卡无效

网友D:
这种板子不好修,前段时间经常修同行的收银机 也是这种差不多的主板,修不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子不好修,前段时间经常修同行的收银机 也是这种差不多的主板,修不来啊。。。

主要是3个千兆网卡浪费了可惜

网友E:
仔细检查各大电压是否正常,刷新bios,更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检查各大电压是否正常,刷新bios,更换南桥

光环南桥就算了.靠风枪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先刷下BIOS,估计这种板也没地方找BIOS。

你好问下,什么都查过了.之前发现ms-7g开机3.3v电压没有后来修复,更换时钟芯片,目前情况是上电时钟芯片烧毁,造成3v与接地出现短路现在.现在外围,查看无问题,请问还有什么原因造成,不会真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诊断卡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你好问下,什么都查过了.之前发现ms-7g开机3.3v电压没有后来修复,更换时钟芯片,目前情况是上电时钟芯片烧毁,造成3v与接地出现短路现在.现在外围,查看无问题,请问还有什么原因造成,不会真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检查各大电压是否正常,刷新bios,更换南桥

你好问下,什么都查过了.之前发现ms-7g开机3.3v电压没有后来修复,更换时钟芯片,目前情况是上电时钟芯片烧毁,造成3v与接地出现短路现在.现在外围,查看无问题,请问还有什么原因造成,不会真是南桥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