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4-28):
昨天来了一台IBM T61,141LCD屏,客户说显示有问题,开机一看,是这样,                               ,等了10分钟,就这样了 ,正常了   怎么折腾都没事了。换了一个新屏,好了。                把这个屏换到别的电脑上和这个电脑一样。开始如图1,后来就正常了,问问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啊?第一次见到。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知道坏了,因为遇到过好多类似的。

网友A:
再换回去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回去正常吗?

不正常  不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
check line data/ clock!  try reprogram BIOS LCD

网友:
呵呵。应该是屏电路上的问题。这个有点难弄。因为没有图纸!

网友:
换好了就行了,屏的问题就交给修液晶的去处理吧

网友: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B:
check line data/ clock!  try reprogram BIOS LCD这兄弟英文太牛逼

网友:
会是LCD显像模块坏了吗?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还是放弃吧,一般的维修人员是处理不了的。

网友:
检查屏线接口处的电路!

网友:
换屏解决问题了   就不奥纠结这么多了

网友:
应该是屏上面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T61,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电路板老化了把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啊,厉害哦

网友:
屏资料的问题吧

网友:
加焊屏的主芯片

网友:
一般就换屏,现在修屏的应该少吧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eck line data/ clock!  try reprogram BIOS LCD这兄弟英文太牛逼

因为他在外国  你可以看他的个人资料  访问的地点是在越南

网友:
屏上面的逻缉板  或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屏接口松了,你压一压

网友:
屏问题  换个屏测试

网友:
屏的问题就是了,,。。有些问题是不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