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运行一段时间,死机,求解决

楼主(2015-04-28):
有台电脑平时就运行酷狗音乐。不定什么时间 电脑就死了。但是音乐还是在播放。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吗。那个硬件面大些。求解
电脑

网友:
温度 硬盘 系统 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CPU温度高了吧

网友:
硬盘,主板。换个硬盘测试一下,便知结果。

网友:
先清理散热系统,不行重装系统。

网友:
从楼主的表述中可以得出,机器没有完全的死掉,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卡机了,机器没反应过来。请问楼主是不是机器待机放音乐?楼主可以尝试下不给机器屏保,一直开着屏幕,这样应该不会卡住。解决的方法建议楼主检测下硬盘,或者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明显的不是死机,楼主试试还原系统。

网友:
重做一个系统吧

网友:
有图像的话不是系统就是配置太低造成假死。
没图像的话,检测显示部分吧,显卡或者显示器以及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