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新买本WIN8改WIN7,怎么进BIOS

楼主(2015-04-28):
昨天接到客人新买本要装WIN7+PROE+CAD+UG+SOLIDWORK+ACBAT+AII等,报好价开工,这本入BIOS有点特别,找了一会才找到,原来在电源口旁边有个一键恢复键,要在关机下按才能进BIOS,后面的就简单了.

1.95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i5 独显pch bios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联想新款的是不是都这样呢?

网友:
可以在WIN8系统里进BIOS,按着shift键点电源里的重启,进高级选项,也能进BIOS.

网友:
在关机的情况下按Novo 按钮,并选择 BIOS Setup (BIOS 设置),进入BIOS界面

网友:
收到,谢谢两位楼主

网友:
没遇到过,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能详细点说下怎样操作吗?本人遇到好几台都进不去呢.......

网友:
改win8win7 这个简单 经常 弄 这种新款的笔记本有点还要改USB启动

网友:
机器上应该有个小按键,好像在左边侧面,关机状态下按下你就明白

网友:
是不是新机器,进BIOS不好进啊

网友:
W8改W7有一次信心满满的给客户搞,到最后搞的进不了BIOS了,最后还是客户到售后搞好的,惭愧

网友:
那个键就是一键还原的,现在的新机子这个键带了几个能功。进BIOS,BOOT,系统还原都可以通过这个键。

网友:
BIOS里面是不是要改个选项,类似于相容模式,,才能装WIN7

网友:
这个进BIOS的按键还是比较特殊的  联想不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吧

网友:
你上传的bIOS是备份的 ?

其实在保的本子 联系售后 他们一般会提供简单帮助的

网友:
今天就遇到一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