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开机约5分钟掉电

楼主(2015-04-28):
联想Y570开机进系统2-5分钟掉电至待机,重按开机键又可以开机,板号A6882P,开机用鲁大师测试温度CPU和显卡40度,温度正常,CPU风扇开机转动50秒后停止,裸板,拔掉所有外设测试约5分钟掉电,拔掉内存也是5分钟掉电,将CPU风扇改成常转,还是5分钟掉电,取掉CPU后,约电流0.27A,约20秒掉电,用热风枪加热主板上各芯片,未发加热到某个芯片提前掉电现象,不知各位有维修过此现象没?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电容滤波不稳定

网友:
查查CPU电容看看

网友:
这个还是用示波器查掉电的时序,

网友:
你都处理过了么。CPU怎么没换个试试!如果是板子的问题的可能还是供电上的问题。还有就是要看看仔细主板有没有进水氧化一类的问题!

网友:
CPU换了试过,用放大镜看了,主板未发现有进水现象,EC和NB bios刷过了,显卡和CPU供电用示波器量过了,未发现有滤波不良的现象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打各个电感波形

网友:
各电感波波都是正常

网友:
先查CPU供电吧,我认为!

网友:
这种掉电很蛋疼,关注中,期待中

网友:
无从查起,所以电压都同一时间掉电,没有方向了...我也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想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一下风扇下面线路容易断线

网友:
这种子问题最难搞,有时间建议换桥啊EC啊

网友:
楼上修过这个现象吗?我也发现风扇下面的铜箔黑黑的,但之前没有怎么在乎,看来得好好查查...

网友:
修好了上来说一下

网友:
修好了 可以告诉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醒,风扇下一根铜箔由绿色变黑色了,用刀片刮掉黑色,加焊后测试半小时未有掉电

网友:
跟Y470一样的通病?

网友:
这种的很难搞   我有一个一体机也是 掉电  到现还没好呢

网友:
真是一波多折啊,不过还是要恭喜兄弟修好了,

网友:
我碰到了一台只要用鲁大师测,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