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aotwsmb6e0 REV E 显卡 N14-GV2-B-A1 I7 四显存 原机备份

楼主(2015-04-28):
daotwsmb6e0  REV E  显卡 N14-GV2-B-A1 I7  四显存 原机备份 内存槽贴了31TWSMB00Q0

tws pch.rar

tws 4M EC.rar

网友:
这个是假华硕的BIOS吧,,我手上也有一台,不过是要找壳子

网友A(2017-11-21):
是不是标错了,EC的4M,南桥的才2M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标错了,EC的4M,南桥的才2M啊

对的,解压出来文件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标错了,EC的4M,南桥的才2M啊

好像标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2018-07-13):
来看看好不好用。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2018-09-08):
下过的说下好不好用

网友(2020-11-05):
遇到这个板子触发亮屏就掉电
那个大师知道怎么修。CPU供电IC和四个复合管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