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大小写过 机器内外都不亮

楼主(2015-04-28):
   显卡已过 内外都不亮,显卡换过。这款机器听说有这通病,有谁搞好过。急求助谢谢

网友:
双显卡的机器应该是

网友A:
还有显卡的供电没有到位呀

网友:
A卡不容易坏、加焊没用就没必要换、查别的吧

网友:
像BIOS这样的基本应该都弄过了吧

网友:
把独显干掉,用集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显卡的供电没有到位呀

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是换新的显卡,就好聊

换的就是全新的

网友:
这款是ATI的 拆掉显卡和断开供电电感集显会亮吗?

网友:
开机大小写能用,有可能还是显卡,不行刷个BIOS,或还原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