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G41T-M LX 跑98维修后又跑D4直到莫名其妙修好了,求大神解释为什么

楼主(2015-04-28):
昨天收到同行送来的一块主板 P5G41T-M LX  REV:1.00.  同行说这块板刚接到手的时候还能点亮一次
到后来就点不亮了。我说你放这里就好了
,修好了在告诉你来拿,同行一走,抄家伙点板,跑98不跑了,拿起吃饭的家伙量全板电压。

      按时序走吧,测量内存电压,1.2V,低了(1.5V)。CPU电压1.1V正常,桥,总线正常,
一看内存电压低了,不正常啊,跑线跑到APW7120。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但是第8脚输出1.2V,
把芯片换了,结果还是1.2V,不正常啊。上论坛找资料。都说1.2V跑D4,要显示了这个电压就出来了,

    好吧, 那就不管它了,那凉快哪待着吧。冷静一下查看了一下全板是个2修板,什么822 ,117都动过
一想这下麻烦了,上家动了这么多地方还没修好。我这个刚学的小菜B能修好吗?唉,不管了,管他37还是21呢,
修不好也不丢人啊,不修的话 就学不到技术,经验。于是硬着头皮上吧
看了一遍全板,哎呀,BIOS旁边的822都跑到BIOS上面站着咯,这上家也太不专业了吧。
把822处理好,上电测试,哎呀 过了98 ,心里一阵窃喜,难道说好了。滴滴的声音把吓回现实中,档D4。
艹啊,,真是女运动员跑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唉没办法。去问下师傅吧,师傅一听说,我以前也遇到好几块这样的内存1.2V档D4
一块都没修好。要是是在修不好就算了。好吧。查了一下点位图,APW7120旁边也没啥东西会拉低电压啊,就只好一个个元件换把,先拆了
poc13,结果无复位了,先不管,量电压还是1.2V,不是它,果断给他装上,再装的时候心里还在想为什么,结果把旁边的元件都弄动了,哎呀,
坏事了,真是诸事不宜啊,没办法,给他弄回去吧,再上电,哎呀,过了D4一路跑码了。
插上信号线,亮机了,真是傻人有傻福吧,菜鸟也能遇上好事

         挂上硬盘烤机2小时,无任何问题,师傅过来问咋修好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好了,我也没找到原因,我把我动过的地方给师傅说了一遍,师傅也不知道为什么。 论坛里面的那位大神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
怎么回事呀,没看懂。

网友A:
我大概看懂了一点点了,不过修的我看不太懂啊,问题是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看懂了一点点了,不过修的我看不太懂啊,问题是知道了,

那里的问题,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那边有东西虚焊了,,你重新上好后就正常了啊!!

网友:
我感觉可能是APW7120的反馈电阻有虚焊,用烙铁动旁边的零件时正好给焊上了

网友:
有此证明  你测量的还是不仔细

网友:
查点位图,看下你最后动过哪里能点亮的,点位图找这个信号,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样华硕的G41我也修了很多,当然也有很多修不好,一个同行,做一大工厂 当年配了100多台华硕G41  一来  就是拿5   6台过来,配置一样,主板一样  很多也修不好。。

网友:
出 1.2 V 说明 不正常 内存电源管理 芯片 要工作 正常 不只是需要 供电 还需要 开启 反馈 这两个条件  换芯片之前 你 就要 测 这些 条件  如果 你 为了 图方便  直接 换芯片 也可以 但是 还是 输出 1.2V 说明  反馈 不正常

网友:
估计是连内存电压控制的小8脚的电阻问题!!!

网友:
唉,板子又回来返修了。弄了半天终于又修好了。 不是内存那边的问题,是BIOS旁边的822在作怪。可恶的上家。看来以后不管是一修板还是什么二修板,还是的仔细再仔细

网友:
这板子可能还会返的,典型的不稳定。很多这样的板我都直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