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帮我看哈这芯片 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2015-04-28):
联想S435 上的一个芯片  机子进水   此芯片发烫  就是不知道型号 买不到
\
芯片上写的 RG4FL
另一个是RF4PG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是哪个?也不做个记号。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吧

网友:
也看不是哪个

网友:
这不是管子吗?????

网友:
这好像是组合供电的 要一起换 型号看图纸应该有

网友:
标记都没住,怎么知道是哪个元器件啊

网友:
不是第一排的名字就是了么

网友:
         找图纸啊看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直接找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个供电芯片,给桥或者显卡供电的。G470机器上面有4个这样的芯片。楼主可以找个G470的主板

网友:
图纸上应该有写的你找份图纸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供电芯片吧,一个3V,一个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