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怎么制作苹果系统安装盘???

楼主(2015-04-28):
请问那我高手知道怎么在win7系统里制作可以用来直接启动安装苹果系统的苹果系统安装光碟或U盘吗?比如我的苹果电脑现在空白,啥系统也没有了,手里又没有苹果系统的安装盘, 又必须安装苹果和win7双系统,就必须先制作一个苹果系统的安装盘是吧???可手里又没有其它苹果电脑(苹果系统),在WIN7里怎么制作呢?

网友:
下个苹果系统,用U盘作

网友A:
不能在WIN7下做的,只要苹果机正常的话,什么也不要就可以直接网络恢复,不过时间比较长,如没其它苹果机的话,你也可以在没有苹果系统的机子上连网后下载一个安装软件后,直接做一个苹果系统安装U盘的

网友:
一楼的纯属瞎扯,你在windOS下做个苹果启动盘试试,同意二楼所说,或者直接X宝买一张苹果的安装盘很方便的

网友:
4楼瞎扯 -,-  可以做的

网友B:
http://bbs.pcbeta.com/viewthread-1554404-1-1.html
window是可以制作苹果系统安装U盘的,自行脑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pcbeta.com/viewthread-1554404-1-1.html
window是可以制作苹果系统安装U盘的,自行脑补

谢谢你!我好好看看

网友:
WIN系统下是可以装苹果系统的

网友:
兄弟 你知不知有种机器叫做虚拟机

网友:
只能表示制作苹果的系统的启动盘在没有苹果电脑的情况下 只靠着虚拟机安装黑苹果系统后进行在苹果系统下的U盘制作 ,

网友(2017-02-06):
引用 网友B:
http://bbs.pcbeta.com/viewthread-1554404-1-1.html
window是可以制作苹果系统安装U盘的,自行脑补

分享的过期了吗,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
苹果系统里面有个bootcomp  里面就可以制作启动盘

网友:
手上有台苹果正想学下苹果系统

网友C:
现在网上下载个软碟通和苹果DMG系统。把苹果系统用软碟通写到U盘里面。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2020-03-29):
引用 网友A:
不能在WIN7下做的,只要苹果机正常的话,什么也不要就可以直接网络恢复,不过时间比较长,如没其它苹果机的 ...

下载一个安装软件后   请问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网上下载个软碟通和苹果DMG系统。把苹果系统用软碟通写到U盘里面。就可以启动了

我试过不行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网上下载个软碟通和苹果DMG系统。把苹果系统用软碟通写到U盘里面。就可以启动了

可以教教我吗 我qq304490139

网友:
苹果的文件格式在win下有些看不到,需要一些软件,你可以到远景论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