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主板CPU供电芯片型号怎么看?

楼主(2015-04-28):
求助   华硕主板CPU供电芯片型号怎么看? 例如 P5KPL SE 主板 上的CPU供电芯片  AP-BA EOC   AP-AA FOW   对应型号是多少?换的话应该怎么换 AP-AA 和 AP-BA 能通用嘛? 或者有实际型号对照表嘛? 有的麻烦提供一下,先谢过

网友:
有代码对照表的,,不过我没有,,等等其他大神吧!!

网友:
AA-   AP-  实际型号RT8800、BD- B3-实际型号RT9605,以上两个芯片是ASUS主板最常见的。

网友A:
刚百度一下查到了,有一个对照表,发给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只要一杆的前面之母相同 都是可以替换的。。一般就是9605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百度一下查到了,有一个对照表,发给大家一起分享。

楼主无师自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