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到底,长城ATX2800

楼主(2015-04-28):
上图是比较常见的长城电源电路图,我修的那个老顽固除了辅助电源初级用的是P1014AP,其余基本一致。
简单叙述其维修经历:
处女修:不通电;经查,均匀电阻断一只、大电容爆一只、辅助电源IC(P1014AP)爆、一对13007短,全部更新,待机5VSB输出正常、另一路TL494的12脚供电11.2V正常,带负载测试,无PG就肯定了,12V和3.3V偏低、5V偏高——这个怎么搞?放一边再说。
二修:胡搞一通(参看本人另一帖),搞完了,不知是不是最后换的TL494,待机时就基本正常了。就是带个光驱测试,12V和5V也跳个不停,PG也跟着跳来跳去,头都大了。

网友A:
13007基极的小电解检查一下子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呗。记得是一对哦。再有,494的12脚的滤波电解也检查一下吧。换新最好。

网友:
对,维修精神不能没有就要死磕到底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的电容和电压取样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007基极的小电解检查一下子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呗。记得是一对哦。再有,494的12脚的滤波电解也检查一下吧。 ...

多谢!
不过您所说的元件已换过两次以上,除了小贴片只测量没更换外,几乎所有的二极管三极管、IC、变压器、电感、大小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
不过您所说的元件已换过两次以上,除了小贴片只测量没更换外,几乎所有的二极管三极管、IC、变压 ...

7500的供电电压太低,需要更换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反馈稳压回路......

具体什么地方,494的123脚?真邪门,1脚对地电阻、12V5V取样电阻都测试没问题的,就是带上负载后,两组电压都跳来跳去,结果1脚电平也不稳了,1脚不稳就影响到3脚,3脚也跳,然后LM339那连锁反应,PG信号跟着时有时无。不是说好494的Pwm输出跟据1脚采样来调整的吗,不能调整得如此粗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00的供电电压太低,需要更换滤波电容

实测空载待机11.2V,启动24V,另一只一样的电源(好的)测试结果相同。另外,所有电解电容均已换新。

网友:
哇 、、lz 想做 电路大师啊   那么多元件 都换换了!

网友:
长城350W   20元包邮到家。。。电源懒得修

网友:
查看主滤波电容容量是否够,主开关管是否漏电

网友:
谢!
不过您所说的元件已换过两次以上,除了小贴片只测量没更换外,几乎所有的二极管三极管、IC、变压器、电感、大小电阻......

网友:
不如先从次级整流那里查起  把肖特基整流后面的电路先断开  单独接其它负载 看 看肖特基整流这一段跳不跳变  这段如果就开始跳变 那就再往开关变压器那边查 一级一级推理  因为你这个是个疑难杂症 只能用最麻烦的办法来了

网友:
讯维又出一位大神!又一个精华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