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Y400(I73630QM GT650M) 的bios

楼主(2015-04-28):
   这台电脑最开始的故障是开机灰屏,后来我在网上下载了BIOS刷了就可以显示了,不过进系统之后就是GT650M的显卡打感叹号,显卡驱动卸载了,在官网上下载一个安装也还是一样。最后换了个系统还是不行,现在显卡也拆下来重做了,还是原故障。   请问各位同行有没有保存过这个BIOS麻烦给上传一个(CPU是I7 3630QM 显卡是 GT 650M 版号是LA 8691P REV 1.0)小弟在此谢谢各位同行了!

网友:
新机子的BIOS 不好找。 去淘宝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o.chinafix.com/?kw=y400%20bios

刷了显卡打感叹号!可能是BIOS版本不对吧

网友:
   我今天才修好一个   不过没有把BIOS保存下来   帮不到你

网友:
在网上找了好几个都是灰屏,就只有一个能显示,但是显卡打感叹号!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显卡打感叹号!可能是BIOS版本不对吧

有可能   也不完全正确,

网友:
显卡供电 都正常吗?

网友:
刷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