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进水花屏触摸同时失效

楼主(2015-04-28):
进水5S比较严重清洗开机后不久屏幕花屏,同时触摸也失灵 黑苹果变成白苹果,显示伴有马赛克出现,如图,绿色圈中的供电电容进水容易腐蚀,我是换了这几个就OK了。

网友:
电容严重腐蚀也花瓶啊

网友:
楼主资料那里来的?

网友A:
我有一台 进水蓝屏 哪里问题大 大师们?

网友:
这几个电阻一起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 进水蓝屏 哪里问题大 大师们?

查下U6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电容失效供电不良就会花屏了

网友:
进水时间不长的话 拆机吹干就行,超过一天屏在有问题就是主办的事了 也有可能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