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困扰我多天的2个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5-04-28):
先上第一个电路图

这里的coms电池充电电压3.1V,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R190、R189起什么作用呢?

第二个电路图:

开机状态实测,Q3的1pin、2pin都有1.8V;3pin有5V,想不明白三者到底是怎么控制的,EC_PWRGO正常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请大神们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A:
这2个电路,明白三极管原理就知道了,电阻起限流作用,EC_PWRGD正常是高电平。

网友B:
+5V PCU通过Q18产生的3.1,那两个电阻是给Q18提供基极偏压的。EC_PWRGO正常应该是高电平,控制Q3导通截止。分析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教。

网友:
听下远程可  这个就明白了  得花钱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2个电路,明白三极管原理就知道了,电阻起限流作用,EC_PWRGD正常是高电平。

按照三极管的原理分析好像是明白了,基极大于发射极0.7V三级管导通 否则关闭,基极3.8V,发射极只能出3.1V,可以这样理解吧!EC_PWRGD正常是高电平,那低电平不是也拉不掉5/3vpcu的开启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 PCU通过Q18产生的3.1,那两个电阻是给Q18提供基极偏压的。EC_PWRGO正常应该是高电平,控制Q3导通截止。 ...

“那两个电阻是给Q18提供基极偏压的” 是集电极吧

网友:
买本笔记本维修不是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第二个图的EC_PWRGO在待机状态下好像不起作用,不管是高是低5\3VPCU的开启都为高电平,只有在发出过温保护信号时EC_PWRGO的高电平才会拉低5\3VPCU的开启,

网友C:
R189、R190为充电限流电阻。R201、203分压产生3.8V电压,经过Q18的PN结,降为3.1,这就是充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R189、R190为充电限流电阻。R201、203分压产生3.8V电压,经过Q18的PN结,降为3.1,这就是充电电压。

恩 是的 现在明白了 也敞亮了  谢谢回复

网友D:
图一中的两个电阻是限流分压作用,根据三极管的工作原理,Q18的E极电压低3.1V时就充电,当电池电压高于3.1V时停止充电。

图二中的EC_PWRGO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当Q3的B极为高电平时CE极导通,C极的电压被拉低,TPS51120的开关控制脚电压也被拉低,电源停止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一中的两个电阻是限流分压作用,根据三极管的工作原理,Q18的E极电压低3.1V时就充电,当电池电压高于3.1V ...

图二中的e极并未接地啊,而且有1.8V,就算b极有高电平c极也不会被拉低啊,实测b极也为1.8V,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楼主可以借鉴下

网友:
+5V通过Q18产生的3.1,两个电阻是起限流偏值电阻 ,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稳压电路,B极经R201 R203分压,使Q18稳压输出3.1V。 还有一种形式把B极R203换为棵稳压二极管,

网友:
去月饼老师那里去听听远程

网友:
你那个三极管的脚位是不是错了

网友(2016-01-20):
跟着大家学习有帮助

网友(2016-11-08):
应该是降压和限流的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