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修了下显卡,开机灰屏,有背光无显示,求助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5-04-28):
Y450   版号:DAKL1BMB8C0 REV:C    显卡芯片:N10M-GS-B-A2
压了下显卡,开机有背光无信号,不白屏!外接一样是有背光无信号!

求助,现在该怎么查?换显卡吗?

网友A:
楼主你未动显卡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未动显卡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开机内接外接都不显示。加焊过显卡后,裸板测试,外接内接都一个样了,有背光无显示,但是有LOGO的声音,有进系统音

网友:
做显卡了。。。

网友:
做了,现在开机有声音,难道得换显卡?

网友:
     楼主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C:
显卡取下来从新值下求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取下来从新值下求试试 ,

准备试试呢,不过我怕不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这显卡多数时候都要换才行,遇到过几次

网友D:
Y 系列的一般都是坏    直接换吧

网友E:
建议楼主直接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Y 系列的一般都是坏    直接换吧

谢谢,目前手头没有,还得订呢,先值下球试试,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直接换显卡

谢谢,目前手头没有,还得订呢,先值下球试试,再换

网友:
先之下球吧 这个显卡貌似有点贵

网友F:
这个机器通病是电源小板容易坏,楼主注意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通病是电源小板容易坏,楼主注意下

小板坏了是什么情况呢?我现在是能亮,有背光无显示,都有声音了

网友G:
换显卡吧,这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直接换显卡

谢谢,真得换显卡了,重置了下,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显卡吧,这类问题

谢谢,真得换显卡了,重置了下,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吧。你之前是不显现在是黑屏无内容,换张显卡试下吧,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换显卡的时候拍张照片。丢件好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内接外接都不显示。加焊过显卡后,裸板测试,外接内接都一个样了,有背光无显示,但是有LOGO的声音, ...

如果是这样,只有换显卡一条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坏了是什么情况呢?我现在是能亮,有背光无显示,都有声音了

小板坏能引起好多问题,你要换一个试一试,才知道,小板是显卡供电的,

网友I:
这个难道不关屏的事么,你们都说是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难道不关屏的事么,你们都说是显卡

外接内接都是一样的,基本就不是屏的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吧。你之前是不显现在是黑屏无内容,换张显卡试下吧,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换显卡的时候拍 ...

重值了球,还是一样问题,现在订显卡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只有换显卡一条路了。

重值了球,还是一样问题,现在订显卡芯片了

网友:
Y450的显卡好像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内接都是一样的,基本就不是屏的问题了吧

这样一说我就懂了.哈哈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看见大家讨论,很高兴认识大家,过来学习经验技术,望大家多提携写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重值了球,还是一样问题,现在订显卡芯片了

那就等新的显卡到了换上去估计有惊喜

网友:
换显卡  百分百是显卡滴问题

网友:
必须搞显卡啊这个

网友:
外接什么情况。。。

网友:
这机器的显卡坏的还蛮多的  重置一般没啥效果

网友:
这显卡压好的机率太小,换显卡吧

网友:
大伙在哪家买芯片,有时候买的芯片是坏的。哎

网友:
做显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就等新的显卡到了换上去估计有惊喜

有惊喜?你这句话有点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修好了吗。修不好就亏本了啊

换显卡,已修好,谢谢关注

网友:
换了新的显卡,已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时间就重新直球啊

值过了,也不行,换了个新的显卡,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现在此机以修复!换的新的显卡芯片好了、!

网友:
换显卡 这个根本都不用考虑了

网友:
或者该集成 坛上有人研究过

网友:
恭喜你,解决了就好

网友:
这问题碰到好几台了,只修好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换了新的显卡芯片,开机一次点亮!进系统试了也没有别的问题,

不是跟你说了有惊喜嘛。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网友:
我也有一台,开机电流0.9,掉电,加焊了一下显卡,试了一个下正常,客人拿去说又不行,拿来测,电流1.1.1.2,下接显一下死机了,重植了一下珠,开机进系统了,一会儿又死机了,再开又不亮了,外接黑屏,是不是也得换显卡啊?

网友(2015-06-11):
我的Y450 内接外接都不显 代码卡 跑到 55-4A-2A 在也不走了。电流在1.40左右。

网友:
有可能是有断线了 量屏接口的阻值看看

网友:
Y450的那几款型号的显卡我就没有加焊好过,全度是换芯片解决的

网友:
直接换显卡,联想机器,先科就是爱坏,一般重做都不行